请大家看看这么大的纹波怎么解决

楼主(2012-04-12):
大家好,我最近用TPS5450做了一个18v-21v输入,输出8V的电源,PCB画好了,焊上后用示波器看了看,直流电压上有频率500kHz的纹波,VPP达到1.2v,电路图按照datasheet里面的Figure11搭的。下面是图片,是自激还是纹波呀?请大家指导一下,谢谢。

楼主:
补充一下,这个是PCB图,电感用的是15uH贴片功率电感

楼主:
顶层布局和规格书上的一致,只不过电压输入是从底层走的

楼主:
用示波器测量输入管脚也有如此大的纹波,耦合电容管脚上的纹波较小

网友A:
噪声出现在开关周期产生,看是不是电感储能不够。

网友B:
测量方式可能有问题. 要用屏蔽环去测纹波,不能用探头直接去测。

网友C:
屏蔽环   ?     是个什么东东? 没用过。

楼主:
感觉去耦电容没有用,输入引脚上的纹波照样很大,是不是芯片坏了?还是和板子的布局布线有关系?

网友D:
先确认一下焊接,器件是不是都是正确的。

网友E:
这图画的,叼爆了

楼主:
正反面铺铜了,是不是过孔打多了?

网友F:
测量方式可能有问题. 要用屏蔽环去测纹波,不能用探头直接去测。
引用 网友B:

同意6楼,你用屏蔽环测量试试,不要用接地夹子,屏蔽环就是个环状的针,一般示波器探头的包装中会有的

网友G:
图画的“牛B"

网友H:
测试方法问题,上网看一下怎么测电源吧,PI有的

网友I:
开关电源芯片都有标准的参考layout图的,你这布局环路面积太大;不光自己有问题,可能还影响到周边器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