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一个关于原理图设计方法的问题,望解答!!

楼主(2012-04-12):
我自己写了一个模块,生成了图标模块,在原理图(见下图)中模块的输出Y_reg,我需要连接到三个地方使用这个输出值,这样可以吗?

网友A:
看看吧      ,
试一下

网友B:
应该可以吧~就像一个时钟信号可能在很多地方用到

1# aikimi7

网友C:
可以的!只是需要考虑驱动能力!若是内部使用,可以不做考虑,若是外部使用,最好加缓冲处理!

网友D:
嗯路过学习了
楼主要有自信,相信自己

网友E:
可以。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