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RBT6 jtag

楼主(2012-04-12):
各位大侠: 我画了一块板子,使用了STM32F103RBT6芯片,可是只要一连上J-LINK就会烧毁芯片,已经有好几块了,请各位帮我分析分 析。
附件是jtag口的电路图。

QQ .png (27.58 KB )

楼主:
就是连上,什么操作也不做,而且J-LINK的灯是红的,正常是绿色的。

网友A:
LZ怎么知道芯片坏了呢?

楼主:
具体表现是电源短路,换了mcu就好了,可是只要又连上jtag有会这样

楼主:
我用万用表测了一下坏的MCU与好的MCU的IO口,表现为好的是二级管特性,坏的表现为电阻特性。是不是他的保护二极管被击穿了?

网友A:
建议:
1)检查电路的正确性
2)检查JLink的正确性
3)检查各引脚的电压

楼主:
量换下来的MCU的电源与地也确实是短路

网友A:
好像JLink的1脚输出5V电压,你量量看,如果真是这样,有可能你把5V加到了STM32的电源上。

楼主:
我量过了JLink的1脚输出2.67V的电压

网友B:
我用的芯片和你的是同一系列的——STM32F103ZET6,没有出现任何问题,电路如下:

网友B:
建议你还是仔细校对电路,看是否JTAG电路存在误连或错连的现象。

网友C:
好像JLink的1脚输出5V电压,你量量看,如果真是这样,有可能你把5V加到了STM32的电源上。
引用 网友A:

是19脚有5V输出

LZ看看19脚有没有问题

网友D:
你要看看你的JTAG插口,测量一下那里,有可能是JTAG有问题导致芯片被烧!

楼主:
谢谢各位,我板子上的jtag口19脚是NC ,并且各个管脚没有与地和电源相连,JLINK用在另一系统上用的是LM811芯片的上面是好的,我想会不会是电源上的问题,也就是连上JTAG后对电源产生了影响。各位大虾有什么看法吗?

网友B:
用J-Link Commander看看,STM32的供电

J-Link  (75.94 KB )

网友E(2013-08-21):
在这又学习到了

网友F(2013-12-13):
学习了,正在做这个片子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