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24FJ系列WDT问题

楼主(2012-04-12):
本人芯片型号PIC24FJ64GB106,在配值WDT时不起作用,程序同样跑飞,把_FWDTEN 位置1后编译通不过,只能用_SWDTEN 位。哪位大侠有用过这个系列的WDT,能否贴上代码学习下。

网友A:
将编译出错贴出,才好分析

网友:
FWDTEN_OFF ,FWDTEN_ON,你是不是这样写的
因为这是头文件的定义
除非没找到正确的头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