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keil的使用

楼主:
我在使用keil中有个地方没有太理解~
大家指点一下~

里面中的
code
RO-data
RW-data
ZI-data
分别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2-04-12):
补充一下~我用的是stm32f101c8t6

里面的128B  flash  和  16KB  SRAM与其中的关系

网友A:
flash=code+ro+rw
ram=rw+zi

举例来说
int i;
i在这里就是zi
int i=5;
i在这里就是rw
const int i=5;
i在这里就是ro

ro是常数,运行时不会被改变,所以只占用flash;rw是初始化变量,既要占用flash(i=5这个5必须先存在flash里面,然后搬到ram里面运算)也要占用ram;而zi是未初始化变量,不占用flash,只在运行中占用ram。

楼主:
回复 网友A:
解释的很明白,十分感谢~但是事实上,有些东西有点乱~
在我编译的过程中~我当我定义了int i= 5的时候~随着变量i定义的越多~那么zi-data应该越少才对~
但是我发现多了~当我定义了一个数组
a【100】的时候~zi-data的数据要比 a【200】的时候少~~所以很疑惑不解~
并且其中的data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