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和zigbee选择

楼主(2012-04-12):
最近要做一个无线的手持抄表系统,规定用的是STC的单片机,想用zigbee模块,不知道用STC的单片机能不能实现?

网友A:
看你的工程、代码的复杂度了

网友B:
与单片机没有关系,我记得我以前做过一个TI430的,没有SPI口,自己用程序写一个SPI就行了。这样成本很底。只要zigbee模块的接口有就行了。

网友C:
可以实现

网友D:
做zigbee开发还是很有前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