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看这个板子合理吗 谢谢

楼主(2012-04-12):
我想设计一个8DI 8DO的控制板 输入24V 输出24V继电器带220V 控制器用AVR M16  采用220V供电 变压器降压 整流 7805稳压给单片机供电 输入输出的24V采用外部24V电源,下面是PCB VCC 50mil 220V 120mil 信号线24V 20mil 我打算除了变压器和继电器外覆铜GND 我是外行 希望大家给我点意见 谢谢了

网友A:
从布局来说还行吧

不过走线还很欠缺,变压器那里的220V进线太细了,最好用FILL或者覆铜的办法大面积走线
再说了你变压器那两根线为什么要走蓝线?红线不是也可以嘛

你的地线也是太细了,不过你覆铜倒无所谓,我是看你电解电容那里的地线太细,走线前可以在规则里把GND网络线定粗

还有整流桥那4根线要优化下,至于你的7805我举得放那位置也不是很好,毕竟需要散热,似乎也不好加散热片,你自己再看看吧

单片机部分你的单片机到JP2那根红线为什么要绕个大圈?,把调整下吧

这种电源部分的线很重要,直接关系到板子的性能,你把电源走线部分好好优化下。

网友B:
外行能做这样,LZ比较谦虚了
其他没什么,丝印位置调整下,否则你焊了器件 看不到的,丝印排列整齐,直接影响视觉美观

网友C:
插件元器件的连接线能走背面焊接面的就尽量走焊接面,能直的地方就尽量直。

楼主:
谢谢各位了,下班后根据大家的意见改改。

网友D:
新手来说,布局还是听不错,  走线就有点难看了

网友E:
新手来说,不错

网友F:
画的不错了,变压器可以往上再挪一挪,那么就不会离下面的电路和原件太近了。

网友G:
注意分叉走线间别布成直角或锐角!
布局还OK了!

楼主:
谢过各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个问题我变压器那如果火线 零线都走上层的话 火线 零线之间距离太小了吧?不符合爬电距离的要求吧?

网友A:
回复 楼主:
间距可以自己掌握好,这种高压线建议你用覆铜方式比较好,把220用覆铜方式走大面积铜,GND给覆GND铜。

网友H:
我是不敢把220V引到电路板的,太吓人了。

网友I:
布局勉强可以看。走线有待加强。

网友J(2012-07-06):
从布局看得出LZ还是很上心的
但是改过之后的U5那里怎么像是有一个环路呢

网友K(2014-07-22):
布局不错,只是布线确实有待提高

网友L:
可以了 。。总之比我好,,呵呵  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