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ychang重出江湖,肿么了

楼主(2012-04-12):
(无正文)

网友A:
当然是数字的PID精度高。
模拟PID受电容损耗、运放的不理想的影响则精度受限,尤其是时间常数很大的场合。

楼主:
回复 网友A:

时间常数很大 是指??

是指温控系统? 温度随时间变化较缓慢的特性?

楼主:
回复 网友A:
lymex大师,那你觉得 线性电压调节 和 PWM调节 哪个精度高?假设其他环节都一样,都理想。
闭环系统,线性电压调节 和 PWM调节 是闭环系统中的一个环节,这2个方案哪种调节精度高?

网友B:
各有千秋

网友A:
时间常数大是说积分时间常数大。很多控制系统,包括温控,从加热输入到温度响应的时间长,因此需要微分常数和积分常数也要大。

线性电压调节 和 PWM调节 的确各有千秋。如果PID是数字的,那用PWM可以做到非常精准,也可以远距离传输、节能。线性电压调节响应快、连续,一般精度高一些。

网友C:
要看你的控制对象是什么.

网友D:
理论上数字pid ,可以做的比 模拟pid 控制精度高

网友E:
看信号的响应带宽,也就是冲击响应的。
如果像温度,加上激励信号要几十秒才能反应的,数字的吧,可以做些PID之外的东西加进来,比如初始状态额外处理一下。
如果是us级别响应的,似乎数字的要求就高了,一般AD到这个速度,CPU也慢不了。

要论精度,达到同意

网友F:
怎么这个标题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解释的答案最实在,哈哈。能听懂。

不过,下面这句:
“如果PID是数字的,那用PWM可以做到非常精准,也可以远距离传输、节能。线性电压调节响应快、连续,一般精度高一些。” 一会说pwm可以做到非常精准,后来又说线性调节精度高一些,怎么回事,迷惑。

既然模拟pid不如数字pid精度高,假设我用数字pid的前提下,讨论上面这句话。

网友A:
回楼上,是说高速控制的时候线性调节精度高。

网友G:
数字PID,可以实现一些智能算法,比较灵活,成本相对反而便宜。
除此之外,光从单纯的PID算法看,还是模拟的比较平稳,毕竟模拟到数字的转换,很容易出现一些意外。
数字PID的一些问题,只有做过的才会有体会。
特别是一些固定场合的快速控制,模拟的性能很好的。

网友C:
数字PID的问题比模拟PID多的多.采集就是个大问题,不是那么好做的.
而且MCU的稳定行和确定性还是有比较大疑问的.所以很多工业的伺服系统还是用的模拟PID.
数字PID主要是用于一些复杂控制,算法上有优势.不过一般都是DSP或fpga,处理矩阵计算.

楼主:
回复 网友C:
工业的伺服系统还是用的模拟PID.
你说的这个模拟pid,指的是纯模拟电路做的? 运放,电阻电容之类的 ?

那温度控制要求可靠性高的话,听你这么一说,不太适合用数字pid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