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298输出为什么总是3.9V左右

楼主(2012-04-12):
我用L298做的电机驱动 VS不管给12V还是5V,为什么输出总是只有不到3.9V左右?请大虾帮忙分析下~下面是电路图图

网友A:
可能你给的占空比不够。

楼主:
上面的问题解决了 ,是我在输出端反向并连了二极管的原因;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PWM给En口,为什么只有当频率为25HZ左右的时候才能有效的调节298的输出电压?

网友B:
pwm最好给IN口 不要用在EN口

楼主:
恩 谢谢各位指导,已经解决了,是从IN口给PWM比较好,但是频率还是不能太高,最高350Hz左右,再高了输出接负载电压被拉低的比较多~

网友C:
5# inzaghian 请问为什么呢?
我猜LZ给EN口是要做步进电机细分
如果不做细分,你所指的是这样吗:L298有四输入,四输出,分别一一对应控制,即如果全部使能的话,给IN1高电平,导通输出的就是OUT1,以此类推。而OUT1、OUT2、OUT3、OUT4这四个输出刚好可以连接到两相步进电机的四条线上A,A\,B,B\。那么要实现转动,我理解就是,控制器的IO口是用于控制定子绕组通电,进而控制磁场方向,如整部过程通电时序,AB, A\B, A\B\, AB\, 那么就要分别通电给,IN1IN3,IN2IN3,IN2IN4,IN1,IN4......如果需要连续通电,则4个IO口就会产生一个稳定的时序图,对吧,对于这个时序图,可以用软件实现IO的通断,这个通断的过程可以有PWM功能实现,对吧?

网友C:
6# snoopyashes 好吧,我猜错了

楼主:
就是控制直流电机的 电机额定电压7V左右,是做两轮自平衡小车用的,两个EN口一直给高电平,四个IN口输入PWM,分别控制两个电机的正反转,可以实现控制,但就是PWM频率不能太高,不知道是L298芯片的问题还是别的问题~

网友B:
我原来用298 pwm一般都给到20k左右 你的输出要有一定驱动能力 最好用push-pull

楼主:
你是说PWM输出方式用推挽式吧,我试试~

网友B:
恩 推挽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