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极型运放输入端偏置电流多数是流出的?

楼主(2012-04-12):
(无正文)

网友A:
常见的单电源运放例如LM358、LM324的Ib是流出的,因为前级用的是PNP管。
很老的LM741等,前级是PNP管,Ib是流入的。
还有很多运放,Ib是补偿的,例如OP07,有可能流入也可能流出。

楼主:
回复 网友A:
v
很老的LM741等,前级是PNP ,ib也能流入?
NPN才可以流入吧。

手册上若写ib +1nA ,代表是流入?
-代表流出?

op07写正负,哈哈,好像就是你说的流入流出都可能

网友A:
哦,2楼有句话笔误,正确如下:
很老的LM741等,前级是NPN管,Ib是流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