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了点皮毛,接下来该怎么办?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2-04-12):
目前学PADS2007,按照书上的例子。照猫画虎的,画了个JTAG调试板。接下来该怎么学习呢?网上PADS的资料很少,元件库也没找到。PROTEL的资料倒是挺多。
请高手指点:下面该如何进一步的学习?

网友A:
比思电子

楼主:
有什么书没有?能逐步深入的那种。一步步从简单板子到多层的。还敬请各位不吝赐教

网友B:
学而不用,学再多也是白学
关键看你以后想走什么样的路

网友C:
PADS自带的元器件还是不错的,先自己建立自己的专用的元器件库最好,帮助文档就是很好的教程,PADS网络上还是有很多教程的,不行就去KGS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