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数码拨盘开关原理?

楼主(2012-04-12):
现用一数码拨盘开关,有6根线,能从00拨到99,不知其原理,,请各位大侠说说。附几种图

网友A:
双位8-4-2-1 码输出

网友B:
8 个开关, 8个2极管, 6根线

楼主:
就1位拨码开关原理好理解。可是2位,用6根线原理还是没琢磨清楚。哪位大侠能否帮忙画下2位原理图?
1位原理:

网友C:
8-4-2-1 四根数据线共用,通过2极管隔离
2根位COM线,煤卫独用

楼主:
谢谢楼上,弄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