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3代码优化问题

楼主(2012-04-12):
请问怎么做psoc3代码优化,请大侠指点一二

网友A:
你可以看看这个

网友B:
版主这个资料非常之好,之前我都是野路子,先改,然后看反汇编,然后再改,再看反汇编,试出个相对最小的结果为止。现在有理论基础了,可以好好研究一下
当然楼主如果不用优化到这等程度,那直接在creator里设置优化等级就好了

网友C:
2楼的附件真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