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什么电源要防反接?

楼主(2012-04-12):
(无正文)

网友A:
反接只不过是流过芯片的电流方向反了,但大小没什么变化?????
如果大哥您去负责直流逆变站,那场面应该很壮观:L

楼主:
我们只讨论电路板,低压直流。

网友B:
因为会炸。。。或者烧毁

不光是电流方向反了  电流也有可能瞬间变很大

网友C:
好多元件是有极性的,电容、二极管、三极管....

网友D:
为别人着想

网友E:
接错线,无论对强电还是弱电都是十分可怕的。

网友F:
别的我不清楚,但我知道单片机的IO口上是有两个二极管的,在IO口电压介于VDD和GND之间的时候,两个二极管不导通,IO口电压高于VDD或者低于GND时这两个二极管起电压钳位的作用。但是如果你将VDD和GND弄反了,你想下会怎么样~~

网友G:
电解电容那个波的一声那是非常壮观呀

楼主:
我问的是原因,都说不到点子上

网友H:
我觉得楼上的都回答得很好啊,你的电路版式直流供电的,如果反接了,就说明电流的流向完全反了。
而电路中的很多元器件都是不能通过反向电流的,如电容(电解),二极管,三极管,一般的集成电路。
所以一定要做反接保护啊!

网友I:
回复 楼主:

简单点说吧,反了有东西会烧,有东西会炸。

网友J:
矢量,不光有大小,还有方向。仅仅大小一样而方向相反,还是不一样的矢量。

打个比方:人还是那个人,为什么直立着用双脚走路,不能倒过来头朝下用双手走路呢?

网友K:
反接只不过是流过芯片的电流方向反了,但大小没什么变化?为什么要防反接呢,求正解,谢谢。
引用 楼主:

设计成可以反接的。

网友L:
防反接    就是 是系统在电源线接反的条件下 不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