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一下这个电路怎么分析

楼主(2012-04-12):
管子基极电阻左侧输入模拟信号。
是如何改变Vout的 ?

谢谢,不是线性吧
工作过程是怎样的

楼主:
忘记上传图了。不清楚这样的电路工作过程,如何呢

网友A:
1,    In 输入高电平,图中三极管截止LM117输出电压:Vout 1= (1 + R2/R1) * 2.5V;

2.    In 输入低电平, 图中三极管导通LM117输出电压: Vout2 = (1 + (R2//R) / R1) * 2.5V; Vout2 < Vout1.

楼主:
感觉你说的不太正确。
1、2.5v  out和adj端的基准电压吗?  317芯片是1.25v ,不知道117是多少。
2、in输入高电平时,Vout 1= (1 + R2/R1) * 2.5V;这个算法不对,输出应该是in电压+0.7+芯片基准电压(1.25v)。
   而且好像,输入高电平的时候,管子是导通。
等待大家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