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机器人就是四轴飞行器,让我等小菜情何以堪

楼主(2012-04-12):
都是大牛啊,不是机器人就是无人机,我们小菜只能仰视,但小菜也不能只是仰视,我们也得自己做点事,所以我决定做一个手机的移动充电器+太阳能充电。
DIY目标:当手机没电用两个7号电池对手机充电,平时不充电用太阳能对电池充电。
DIY方法:这个充电器分两部分,一个是用34063做一个升压电路,另一个靠太阳能板对电池充电。(顺带问一下太阳能对7号电池充电有什么注意事项吗)

网友A:
7号电池 你用镍氢电,有**效应,用在这种场合不好。
   我建议直接使用一个手机电池(二手的也可以)即可。注:不可使用山寨手机电池。
手机电池本身自带电源管理芯片,充电控制就不用了,你直接将太阳能电池DC DC转换成5V的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