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单电源转双电源的问题

楼主:
在网上找了个电路图自己焊了一下,效果也达到了,正负2.5伏。但是有个问题,就是三极管(78L05)太烫了,我测了下他的电流的单位都超过1安培了。我直接用电阻也不至于这样啊。想着加上个三极管能电压稳定些。菜鸟求教。
自己才发现管子选错了,78L05只能在8-12v输出5v的情况下用,而这个好像是输入才2.5V

楼主(2012-04-12):
自己的帖子自己先定啊

网友A:
三极管(78L05)?

楼主:
3# kevin04021101 似的稳压三极管,可以输出100ma的电流。

网友B:
BG1基极电压2.5V,发射极电压0V,这电流....碉堡了。

网友C:
别沉啊,我还没看见问题原因呢,这种±5V方法还挺新颖的,但是为什么电源不给10V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