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新手问题,麻烦各位了

楼主(2012-04-12):
辅助寄存器赋值的问题LAR AR4,#0FFFFH;这个应该是给AR4赋值FFFFh?不知道书写是否规范

辅助寄存器是16位的,那么下面这条:
LAR AR0,#00H;这个是给AR0赋值00h?不是16位寄存器吗?那是赋值00h给低8位?高8位的值呢?

网友A(2012-06-05):
什么芯片啊,查查芯片手册和指令集吧

网友B:
那是赋值00h给低8位?高8位的值呢?
8位数自动扩展为16位数。

网友C:
00h 不但可以是16bit, 也可以是 8bit, 32b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