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时钟

楼主(2012-04-12):
学FPGA一年多了,最开始自认为了解了时钟同步是怎么回事,但现在再想想突然不太理解时钟同步的意思了,哪位高手能通俗的讲讲什么是时钟同步?谢谢啦

网友A:
学了不用,肯定会忘记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应该说是一直没有真正理解吧

网友B:
应该就是所有的操作都是以时钟作为基准来动作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指的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假如有两个时钟clk1和clk2,那么这两个时钟满足什么条件成为同步时钟呢

网友C:
回复 楼主:
非同源时钟是不同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经过FPGA的PLL得到的信号也不是同步的吗

网友D:
1,广意上讲同源的时钟都可以认为是同步时钟,原因是如有clk1 and clk2都是从clk分出来的,或变化出来的,在clk1 and clk2之间总存在着一些固定的关系等。
2,狭意上说的话就是一个时钟。如,就是clk1这个时钟域内的称同步时钟。

现在一般多理解为1, 异步时钟,就是两时钟间没有任何关系可言。

网友E:
嗯BackKom说的很对,像现在使用的DCM或者其他分出来的时钟都不需要另外做时钟约束。他们都被默认为同一个时钟。

楼主:
8# Backkom80 [/b
非常感谢!描述的通俗易懂。。。

网友F:
1,广意上讲同源的时钟都可以认为是同步时钟,原因是如有clk1 and clk2都是从clk分出来的,或变化出来的,在clk1 and clk2之间总存在着一些固定的关系等。
2,狭意上说的话就是一个时钟。如,就是clk1这个时钟域内的 ...
引用 网友D:

贝壳哥威武。。。受教了!哈哈

网友G(2013-04-27):
明白了一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