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路数字电压表的部分程序

楼主(2012-04-12):
帮忙指点一下上图中电压表的值怎样才可以显示到数码管中啊,给提供一下C程序,只要这一小部分的就可以

网友A:
依靠动态扫描,逐字节(笔划)传送。

网友B:
你的意思不就是要一个数码管显示的程序么,网上一搜一大堆

网友C:
首先把测得的16进制 电位数值 转换成10进制
然后再把相应值扫描到数码管上

这些程序在论坛上数码管的应用例程中都会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