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1,R2的作用

楼主(2012-04-12):
请问,R1,R2在这有什么作用,去掉R1,或者R2,或者R1,R2都去掉,对发光二极管有影响吗?

楼主:
这个二极管是个发光二极管

网友A:
你试试不就知道了吗?该付的学费还是该付的,这样记得牢!

网友B:
R1:给三极管基极提供静态工作电流

R2:限流

网友C:
个人观点:R1上拉,R2限流。。

网友D:
个人观点:R1上拉,R2无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主要是手头上没电流表,而现在有点急,我想知道R1,R2对发光二极管电流的影响

楼主:
谁能给个详细的解释,万分感谢

网友E:
LZ可以试试

网友F:
充分说明楼主都没认真看过模电书,打开模电书把三极管那章看下吧

网友G:
一起形成基极偏置同时限流

网友H:
R2用于限流,R1可以不用!

网友:
这么基础的问题还研究就没意义了哈,看看电子方面的基础书籍吧,缺常识啊

缺知识不可怕,缺常识就太可怕了

楼主:
回复 网友I:

R2限流我懂,是不是R2取得太小,电流过大(在LED承受电流范围内)三极管深度饱和,不容易关断,R2取得太大,又不足以驱动LED,是不是这样啊,主要困惑的是R1是什么作用,我是想让LED闪烁,最好灭的时候,三极管及时关断,一点电流也不让其流过LED,这样的话,如果R1提供静态工作电流,还有意义吗?R1再这或者还有别的什么意义啊

网友:
顶顶阿娇卡接口

网友J:
R1上啦,R2限流

网友K:
请大侠们不要小看任何简单的提问,我承认自己是菜鸟,但请大侠们也自己想想当初不都是这样子过来的吗?不都有着一颗求正解的心么……说不定简单问题研究起来还真有实际意义呢……这种利人利己的事情为什么不干啊?

网友L:
是啊是啊,不知道哪个大侠的马甲在游荡.

网友M:
R1没有用。。但是R2没有你可以仿真一下,直接烧掉

网友N:
可以认为两个都是偏置电阻,或认为一个是限流电阻

网友O:
R1上拉,因为138不管输出1或0发射极和基极都是导通的,自己做个试验就明白了。

网友P:
我工龄40年,我说:R1,保证8550席止;R2,保护8550BE的PN结。

网友Q:
R1作用是上拉 用途是能可靠管断三级管;R2是通过控制三极管基级电流,来控制LED电流的

网友R:
103536请问,R1,R2在这有什么作用,去掉R1,或者R2,或者R1,R2都去掉,对发光二极管有影响吗?
引用 楼主:

R1上拉,R2限流,但是不能缺少两个电阻,且阻值要取得合适方可。

网友S:
3楼建议试试,多烧几个管子,也许能弄明白比R1更重要的东西

网友T:
个人认为:R1是偏置电阻,R2应该是限流电阻吗?LED习惯接集电极吧

网友U:
yk1074发表于 2012-5-5 23:53 | 只看该作者 回复 引用 评分 报告 返回版面 TOP  得分:0
30楼: 103536请问,R1,R2在这有什么作用,去掉R1,或者R2,或者R1,R2都去掉,对发光二极管有影响吗?
引用 楼主:
R1上拉,R2限流,但是不能缺少两个电阻,且阻值要取得合适方可。

赞同这楼的说法,不能缺少这两个电阻,不然三极管导通不了,防止LED灯烧坏,可以加个小电阻。

网友V:
图挂了吧

网友V:
这么多说法,最好保护一下

网友W:
擦。。这个还真不懂~

网友W:
R1应该就是上拉,同时好像可以保证E级和B级导通~~

网友X:
为什么去掉R1的时候三极管都是导通的呢?

网友U:
因为只要BE有压差大约0.7V,所以三极管导通;R2只要主要是限流;还有就是发光二极管应该加限流电阻,不然发光二极管肯定烧

网友Y(2012-05-23):
74138为低的时候,发光二极管点亮,74138为高时,发光二级管灭,其它自己分析。

网友Z:
lz不必想得太复杂

网友AA:
我工龄40年,我说:R1,保证8550席止;R2,保护8550BE的PN结。
引用 网友P:
:victory:保证8550可靠截止

网友AB:
如果没有R2和R1,74138给出4.3V以下的电平就会点亮LED。
有R2和R1之后,74138给出5-(3.3+1)*0.7=2V 以下电平时,LED才亮。

同时R2有限流(限制ib)的作用,

不知道看**不正确,请高手指正。

1# aptx5788

网友AC(2012-07-06):
发光二极管为何不串个限流电阻

网友AD:
个人观点:R1上拉,R2无用。。
引用 网友D:

R2限流吧

网友AE:
4,16,17已经完美解决,楼主该看看模电了,上拉是怕74138驱动不了发光管,上拉还提供偏置电流。限流是怕反向电流过大烧坏74138,

网友AF:
同意5楼

网友AG:
我觉的R1是没什么用啊,R1应该连在发射极上,当然阻值应该小一点儿。控制发光管最终还是要调的。

网友AH(2012-09-13):
分别是限流跟上拉作用

网友AI:
R2是限流电阻,至于R1没用啊,你可以吧R1串联到VCC和二极管之间

网友AJ(2012-10-14):
别听上面任何一个人说的,他们说的都是错误的,R1和R2任何一只都不能去掉.R1和R2是分压作用,用于控制三极管的导通与截止.当输入高电平时,三极管截止,发光二极管不亮,当输入低电平时,导通,发光二极管亮.

网友AK:
越简单的问题越是容易忽略啊……

网友AL:
还是看看电路书

网友AM:
R1上拉,R2限流。

网友AN:
R1上拉截止,R2限流。

网友AN:
R1特定电路下可以省略的。

网友AO:
74138为高电平3.3V时,通过3.3K电阻的电流I1=(5-3.3)/(3.3+1)=0.4mA,三极管8550的基极电压Vb=5-0.4*1=4.6V,这时Veb=5-4.6=0.4V<0.7V,故三极管不导通;
而若没有R1,当74138为3.3V时,Veb=5-3.3=1.7V>0.7V,三极管仍然导通。

网友AP:
限流,上啦

网友AQ(2013-04-02):
R1不是有人跟你说了么,上拉啊,怕138的电流驱动不够啊。R2大小,你可以参考8550的资料,实践换R2大小看能不能达到你的要求。电流过大,你可以在三极管上串联一个小电阻。

网友AR(2013-06-08):
有点意思r1上上拉,是没有错,

网友AS:
此电路有问题,二极管要并联限流电阻,否则二极管会被烧坏。R1是增大74138的驱动能力的,此为PNP三极管输入低电平有效,R1R2比例不当,应减小R2为100欧,R1为4.7K。

网友AT:
应该是
R1上拉保证可靠
R2限流保证安全

网友AU:
R1 2个作用 1:是保证PNP截止 2:R1,R2串联基极(PNP -0.7V)分压,R2还有极基限流。

网友AV:
138发出数字信号控制p管,主要就是控制p管的开与关,
R1保证p管充分饱和,R2保护B级,如有特殊要求,该电阻可再调节。

网友AW(2013-07-11):
我觉得这个电路貌似有点问题啊,这样二极管的电流会无限大吧

网友AX(2013-09-22):
R1,给予静态工作点
R2,限制信号的电流

网友AY:
这种经典电路模电上讲的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