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8013a与上位机的通信

楼主(2012-04-12):
请教大侠一个问题,使用68013A作接口做一个烧录器,
1.首先在上位机上先选择需要烧录的Flash芯片型号,送到68013A的out endpoint buffer EP2;
2.上位机再选择一个需要烧录的文件(HEX格式),送到out endpiont buffer EP2;

烧录器上的CPU与68013A通过Slave FIFO接口通信。上面两步实现当中,CPU怎样判断从EP2 BUFFER读到的数据是选择Flash,还是待烧录的文件?是不是需要上位机给待传输的文件先加上标识信息供CPU读取时做判断?

没有搞过软件,还请指教,感谢

网友A:
需要编写一个简单的通信协议,用协议来定义当前的通信内容是Flash,还是待烧录的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