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看到一个三极管电路

楼主(2012-04-13):
我的看法是:Q1,Q2是肯定导通的,这样1处的电压就是1.4V(Vbe按0.7V算),3处的电压就是0.7V。同时由于Q2,Q3是同一种晶体管,且Vbe相等,那么集电极电流大小应该相等。这样通过计算R1上电流就可以得出R3上电流。我的计算值是(12.5-0.7)/4mA。

但是结果跟仿真值不一样。
高手来指点一下....

网友A:
这个有点像电流源电路!3处的电压有问题

网友B:
这个有点意思。
Q1、Q2不一定是始终导通的吧:Q4导通便会关断Q1,Q1断了进而导致Q2和Q3断开。

也不知道这个电路是干嘛的。我猜是做保护的?坐等高手解答。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为什么Q4导通会关断Q1?

网友C:
如果Q3的Vce只有0.7V,Vce太低接近饱和,Q3工作点不对,楼主的电路有问题。

网友D:
3点电压时0.7v   Q3的集电极电压=Q3基极电压 Q3他能工作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那不是临界饱和么?

网友E:
还行。外面的两个是差动单极输出。。中间俩个是两级放大。。采用直接耦合。所以静态工作点相互影响。

网友F:
楼主说 结果跟仿真值不一样,那么仿真值是多少?

网友G:
楼主的分析很靠谱啊,仿真结果应该误差不大。主要误差来自于Vbe不会是0.7V,比如Q4,可能只有0.5V左右。不过这个电路干什么用的,也没有看到楼主标明哪里是输出。如果是恒流源,有的是比这儿好的电路结构。

网友F:
其实,Q2和Q3在这种电路里并非镜像恒流源,Q3的Vbe被限制得太死,但Q2的Vbe会随Vce而变化,因此结果就是Q2的电流随R3变化太大。如果把R3也改成4k,那Q2和Q3才几乎完全对称。

网友G:
其实,Q2和Q3在这种电路里并非镜像恒流源,Q3的Vbe被限制得太死,但Q2的Vbe会随Vce而变化,因此结果就是Q2的电流随R3变化太大。如果把R3也改成4k,那Q2和Q3才几乎完全对称。 ...
引用 网友F:

是的,Vbe虽然一样,但是Q3的集电极电压接近临界饱和而Q2明显高很多,所以两者放大系数会相差较大,集电极电流也就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