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17耳放求分析

楼主(2012-04-13):
这是在hifidiy弄的lm317耳放图
作稳压芯片时,1 2脚间有Vref = 1.25V
在这还会一样吗
另外,这里的三极管应该主要的推动作用吧
speaker主要由2管脚来的电流推动?
另外,左边那两电容电阻又是起什么作用呢?
请教

网友A:
试过,几乎不能用。

网友B:
还不如用个TL431做耳放实在,音质又好。

网友C:
用稳压块做耳放,只能是试用着玩,也算是产品开发的思路,可赞。但路子走歪了,不可取。就像十几年前用黑白电视机的场块1031做功放一样。音质也没什么可取之处。

网友D:
简单点,上个耳机驱动芯片多省事儿呀,况且现在的耳机驱动芯片也不贵,还有所谓capless的耳放,输出不需要接隔直电容,彻底就解决了click-pop的问题,比如SGM4918、4917、PAM8908等

楼主:
谢谢前辈的评论
我也没想用这芯片做耳放
只是想试着看懂电路图
巩固一下正在学习的模电

网友E:
要仔细研究研究

网友F:
呵呵,原理说白了就是控制基准电压,其实这个方案做下来还不如找个小功放芯片便宜。

网友G:
和不许哦啊: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