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功率的整流桥

楼主(2012-04-13):
寻求大功率的整流桥,直流端额定输出400A,要求功耗小,可以使用风机制冷。

网友A:
这东西除了电流,是否还应该有个电压?

网友B:
这么大电流,考虑用可控硅吧,以前用过600A的,电焊机

网友C:
大功率整流桥卖家太多了。

楼主:
上楼,帮忙提供几个厂家吧!我们的电压很低,能够耐压100v就可以

楼主:
主要是压降要低,散热量要小

网友D:
同步整流啊

网友E:
同步整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