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PIC 程序设计思路

楼主(2012-04-13):
现在想采用PIC的PWM去驱动led,但是小弟我有几个不明 如下1、恒流反馈方面的程序设计思路是怎么样的?
2、想检测电源电压低于多少伏时,出现报警状态,这个要用AD装换后比较所得数据吗?
虽然我没有抛砖,还是厚脸皮的想各位前辈能引点玉,先谢过了...

楼主:
顶一下,是不是我问的有点难以理解啊?大家能否指教一二...

网友A:
你的LED驱动是要恒流,PWM调压?

网友B:
不要先把自己套死了,LED驱动不一定非要恒流,恒压一样可以做(其实恒压还有好处,自己分析)。
检测电压,片内比较器、AD,甚至有的机型内建的欠压检测模块都可以用的。

楼主:
4# NE5532 谢谢谢谢,看到有前辈的回复,同时也有了些方向,就从比较器入手了先
LED恒压因为很多情况下,电源在不断变化,真没有考虑过恒压控制,不知前辈能否指教一二,或者这方面的资料让我自己修行了

楼主:
pic内置比较器,是指的是CCP模块中的比较功能吗?貌似用这个比较器好像太复杂了 pic有没有单纯的跟运放一样功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