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直流无刷电机,

楼主(2012-04-13):
求推荐直流无刷电机的厂商或型号,谢谢

要求是直流无刷永磁同步电机,要扁形的,1500转每分,功率0.5-1w, 12-24v电压都行。

以前没接触过,我搜了一下没找到合适的。如果不行就拆风扇了。

网友A:
这种微型小电机, 不是很了解,  可否上淘宝去看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