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感电阻的作用

楼主(2012-04-13):
(无正文)

网友A:
任何非电感器件都存在一定的寄生电感,电阻也是如此。一般如绕线电阻的寄生电感量就较大。所谓的“低感电阻”就是相对寄生电感比较低的那类电组,自然绕线电阻就不在其列。

网友A:
“低感电阻”顾名思义自然是用于对感性比较敏感的场合,即要求相关器件呈现出尽量低的感性成分。

网友B:
有些低感电阻就是线绕。只不过用的无感绕法:双线并绕,然后尾-尾相连,头、头作为电阻的两端。

网友C:
从工艺上看,碳质电阻,贴片电阻的串联等效电感很小,而轴形的金属膜、碳膜则比较大,“无感绕法”的绕线电感,由于双线之间仍存在间隙,会有漏磁通,一般只限于低频功率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