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调试89F52用JET51怎么说IC无反应

楼主(2012-04-13):
我新接一个JET51仿真器,仿一颗贴片IC-SH89F52
我仅只接上一个IC,然后将仿真器与IC的(VDD,GND,TCK TDI TMS TDO,RST)连接,但是就是说IC没有反应,连接不上,仿真器的红灯一直亮,当执行DEBUG 绿灯会闪,闪完后说IC无响应,我设为仿真器供电,但我看接口的VDD,GND并没有电压输出?不知是怎么回事,是不是仿真器有问题啊? 还是那么的?有用过的,说一声,呵呵,先谢了    主要这个仿真器是新的第一次用这种IC及仿真器,所以不好判断

晕,数据线是反的  结了

网友A:
VDD只有在仿真时才会输出电压,红绿灯都亮表示连接正常、驱动安装正常。

出现目标IC无反应,可能如下问题造成仿真失败:
1.仿真通讯口连接错误或接触不良。
2.KEILC51仿真环境中设置错误,假如使用SH89F52,需要选择IC为SH89F52,设置仿真器为Sinowealth Jet51
3.IC损坏。

一般来说,最大可能是前两个问题,请仔细检查一下,仿真通讯IO请查看IC的规格书。

或可以下载JET51使用说明书,地址:http://www.sinowealth.com/ftp/tool/JET51/JET51_User_Guide.zip

网友B:
只有在仿真时才会有电压供出。其余没有没有的,请不要怀疑,IC没有响应,可能是接线不对,注意中颖的排线是反了的。不是1对1的。IC坏的可能性不大。除非 你加几十伏高压烧掉CPU。另外IC上的VDD上并的电容请不要超过220UF。并且JTAG口的信号上有外设不要锁死JTAG的电平。最好是复用为输出 口,外设就是高阻的输入不能锁死JTAG口,或者 做成独立按键之类。没有按时,JTAG口的IO完全 是给JTAG专用的。

楼主:
多谢以上两位的回答,正是排线是反了的,也不提醒一下,至少给个提示啊,真够意思的!其它没问题,也正是排线是反的,浪费了我一个上W的时间。我当时也打过电话问其代理,我说我这么个接法,有问题没,他说没问题,但其就是不提醒一下排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