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想法,软件能否实现?

楼主(2012-04-13):
单片机+无线模块组网通讯,一对十通讯(一个主机,是个从机)。由于从站考虑低功耗,想在从站发送数据后休眠(单片机和无线模块都休眠),而主机却可以不定时的向从机发送指令,发送的指令从机也必须能收的到并能够根据指令执行相应的动作,也就是说主机向某个从机发送数据的时候从机必须能够唤醒。单片机休眠和无线模块不大懂,也没接触过相关的东西,不知道能不能实现,有做过的朋友吗?

网友A:
无线接收机最大的功耗在于模拟部分,只要接收功能开启,电流就大,但是不开接收又收不到主机来的信息。所以从机必定是以休眠——唤醒的周期来侦听的,这就导致主机在发送前必须唤醒从机,所以楼主功耗的要求必须通过实时性的折让来达到。

楼主这个要求的关键是功耗需要低到什么程度,如果是几百uA级别,实时性尚可,而且很好做,如果要低到几个uA,就困难了,其实无线抄表就是后者的应用。

网友B:
你可以看咯zigbee的相关**,这些问题已经考虑过。

楼主:
回复 网友A:
实时性要求不高。CC1101休眠时有侦测到数据包后唤醒的功能。我不明白的是,监听的时候是处于休眠状态下的定时监听、还是休眠--唤醒这个循环下唤醒时间内的监听。

网友A:
休眠-唤醒周期运行,只有唤醒时候可以监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