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II OSStartHighRdy跑飞问题

楼主(2012-04-13):
我在创建任务后,调用OSStart()函数,结果运行到OSStartHighRdy汇编代码中,然后就跑飞了,直接跳到HartFault_Handler中,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任务没有死循环

楼主:
但是我确实是单步走到这,然后下一步跳到硬件异常里的啊,我用的是STM32开发板开发

网友A:
“任务没有死循环”这么简单的话都听不懂吗?

网友B:
是不是这个原因哦:D

网友C(2013-04-01):
不是没有是循环,我也是死在OSStart()里面了,发现在static  void  OSTmr_Task (void *p_arg)里死循环了。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D(2015-12-25):
void cpu_init(void)
{
#define APPLICATION_ADDRESS     (uint32_t)0x08002000

SYSCFG_MemoryRemapConfig(0x00002000);
/*******中断向量表初始化******/
nvic_irg_i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