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问题 关于flash。。。

楼主(2012-04-13):
flash, TE, se, AD, DM

Q1:下面这段程序 是擦除输入的addr所在的那个整页吗?这个addr是每个页的起始地址吗?
void FLASH_PageErase (FLADDR addr)
{
   bit EA_SAVE = EA;                   // preserve EA
   char xdata * data pwrite;           // FLASH write pointer
   EA = 0;                          // disable interrupts
   // change clock speed to slow, then restore later
   VDM0CN = 0x80;                      // enable VDD monitor

   RSTSRC = 0x02;                   // enable VDD monitor as a reset source
   pwrite = (char xdata *) addr;
   FLKEY  = 0xA5;                   // Key Sequence 1
   FLKEY  = 0xF1;                   // Key Sequence 2
   PSCTL |= 0x03;                   // PSWE = 1; PSEE = 1

   VDM0CN = 0x80;                      // enable VDD monitor

   RSTSRC = 0x02;                   // enable VDD monitor as a reset source
   *pwrite = 0;                     // initiate page erase
   PSCTL &= ~0x03;                  // PSWE = 0; PSEE = 0
   EA = EA_SAVE;                    // restore interrupts
}

       在0x1c00 放了一个字符4,第一次读出来了,后面不能读 不能写 都是0;
       在0x1c01放了一个字符7,能读,但是不能写。
Q2:这两个地址有区别吗 ?为什么有的能读 有的不能读?
Q3:写进去的字符 怎么更改?要先擦除再写?被保护了也能擦除吗?
        FLASH_ByteWrite(0x1c01,valc);
        Uart0_SendChar(valc);
        valb=FLASH_ByteRead(0x1c01);
Q4:每个页的起始地址 是不是已经固定好了? :)

请耐心解答。
Q5:为什么有时候能发帖 有时候不能 提示请求来路不正确?

楼主:
没有大神愿意解答吗?

网友A:
1.首先你要确定,你要写入或擦除的页没有被锁定。
2.写保护后,只能整片擦除,但不能读或写入。
3.要该内容,需先擦除目标地址所在的页面,再写入新内容。

楼主:
5# ningling_21 写保护后,就不能写了?也不能擦除?那,,,,,,,岂不是不能用了~

网友A:
5# ningling_21  写保护后,就不能写了?也不能擦除?那,,,,,,,岂不是不能用了~
引用 楼主:

注:写保护后,在整片擦除之前不能再写入,整片擦除之后才可以继续写入...

楼主:
8# ningling_21 基本懂了 我只能通过串口写 擦除了  c2口不知道怎么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