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的存储深度大简单来说有什么好处?

楼主(2012-04-13):
(无正文)

网友A:
我来解释一下,深度越高就说明可以保存下来的波形的长度就愈长。
打个比方,如果信号是1kHz的正选波,你的示波器是100MHz的采样频率,这样一个正玄波的波形周期里可以采样100k个点,如果你的采样点是8位的精度,你的采样深度是2Mbyte,这样你可以采多长时间的信号呢?
采样时间t=2M/100M=0.02s=20ms。可以采到20个周期的正选波。一般来说采样精度都是12位的,这样就要占用2个字节byte.
有的时候对于脉冲信号,采样频率需要设得很高,又是触发方式采样的,如果存储深度深,就可以看到的波形长度长一些。
希望我解释明白了。

网友B:
2M?存储深度可以推算的,你可以去推一下看是不是真实数据。
存储深度是示波器的一个特殊指标,不需要它的看都不用看,需要它的就必须考虑。简单来说,存储深度就代表了示波器能够一次性存储在机器内部的波形长度/点数。
打个比方,我现在想保存一段信号波形,时间约50s。那我把示波器水平档位打到最大,比如2s/div,那我存储后发现,我只存下来大概20来秒的波形。其他的波形数据被后来的数据顶替,覆盖掉了。而如果存储深度较大的示波器就可以存下来。
另一个说法:我存一个正弦波信号,把水平档位打到最大,波形非常密集后,触发,按STOP键停止波形,然后水平档位打小直至可以看到波形,如果存储深度不够,你会发现变成三角波锯齿波了;如果存储深度够,基本上还是保持了正弦波的样子。为什么?因为存储深度不够,又要存那么多点,分配到一个周期的点数就不够了,原本用20个点来绘制1个周期波形,现在只能分5个甚至3个点给1个周期,波形当然变锯齿了

网友C:
简单说就是在禁止的时候你调度放大或缩小能看到的范围更大

网友D:
回复 网友A:

真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网友D:
2M?存储深度可以推算的,你可以去推一下看是不是真实数据。
存储深度是示波器的一个特殊指标,不需要它的看都不用看,需要它的就必须考虑。简单来说,存储深度就代表了示波器能够一次性存储在机器内部的波形长度/点 ...
引用 网友B:

没有说到点子上。

网友D:
要说明这个问题,首先要知道一个公式:记录时间=存储深度/采样率。
  所以:
   为了保证信号的细节,要使采样率比信号频率快10倍左右,在同样的采样率下,存储深度越大,能记录的时间就越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