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控制中的稳态误差是什么?

楼主(2012-04-13):
自动控制中的稳态误差是什么?
最近看些PID方面的资料,资料里面有个“稳态误差”的名词。这个稳态误差在电路里面是什么?是直流,是交流,还是交流和直流一起。
PID的资料提到增大P可以减小稳态误差,但不能消除稳态误差。积分控制可以消除稳态误差。我觉得稳态误差就应该是交流,理由是积分可以让交流变得平滑,但是比例不能让交流变得平滑,只能让就流的幅值变小(负反馈)。
如果这样又说不通,稳态误差为啥要是交流,而不能是直流呢?

网友A:
“稳态误差”就是系统进入稳态后的“直流”误差。

P(比例)由于只能根据误差的某个比例作为误差反馈,所以不可能完全消除误差,除非误差放大增益非常大(理论上无穷),而如此则不可能稳定。

I(积分)由于其是对误差积分后作为误差反馈,所以随着时间的推移误差积累(积分)会越来越大(类似存在一个增益非常大的误差放大),这样理论上可以消除稳态误差。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由于只能根据误差的某个比例作为误差反馈,所以不可能完全消除误差"
不明白。

楼主:
把运放的同相放大器看作一个控制系统,运放的开环增益看作是控制系统的“P”,把同相端和反相端的差值看作控制系统的“误差” 。
虽然运放有虚短,但是同相端和反相端还是不等的,是有误差的。增大运放的开环增益(也就是增大控制系统的“P”),能减小同相端和反相端的差值(也减小系统的误差),这是不是说明了增大P,能减小控制系统的误差。
假设有某个“P”消除了误差(也就是使误差为零),那么系统输出也为零,这样误差又重新产生了,这样是不是说明了增大“P”,不能消除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