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给点PCB布线技巧

楼主(2012-04-13):
我新手,没有太多pcb布线的经验,感觉元件的布局很重要,关系到布线品质。。我现在只知道把相邻元件放在 一起,把具有相同电源VCC 和相同地GND 的元件尽可能靠近,这样会避免走线过长,布通率能提高。
   我布线时已经严格按照上述原则进行了,但是布到最后还是有很多信号线布不通,即使布通了,也是打了N多过孔才连接上,大家给点意见或经验呗,看看我布线时还需要考虑哪些问题。或者有什么好书啊,好的博客啥的介绍给小弟,我去学习,呵呵,谢谢了!!!

楼主:
我要问问题啊,求解决

网友A:
经验就是不断的拉板。不断的错误。

网友B:
没人给点经验呢 :'(

网友C(2013-05-21):
四楼经验很好!

网友D:
王版主说过   画板子就要像女人   该粗的地方粗  该细的地方细

网友E:
大家分享点布板经验啊

网友F:
对于新手而言,就是直接拿着一块画好的板子,对着画就行了。

网友G:
我搞布线三年了 感觉还是没有什么进步

网友H:
布线的同时,还需要适当补充电路知识。相关电路需要大致了解。TTL电平信号可以任意走线。模拟信号需要有相应的模拟地回流。高速信号需要避开干扰源和被干扰源。电源尽量放一起。敏感信号放一起。数据线做等长之前,对照芯片手册,根据允许的信号延迟时间,算出长度误差范围。重点信号CLK,HDMI,等需要特别对待。针对特性阻抗问题:在Y型走线中,需要特别注意特性阻抗的分配。很多经验,你要慢慢积累,慢慢学习。买书推荐买美国人写的书。不要买国内作者的。老美写的通俗易懂。自己去卓越当当里面淘吧。祝愿你越走越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