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PIC16F1828下载程序下载不了

楼主(2012-04-13):
我最近在用PIC16F1828的芯片,做个低供耗的产品,使用ICD3下载程序,但是怎么就下载不了呢
提示的错误信息是#86,大意是供电电压问题和供电电压选择,但是都查了很多遍还是不行,奇怪,郁闷!

网友A:
在MPLAB里配置下载器ICD3为内部提供电源

楼主:
都试过了,

楼主:
如何发图上来啊,

网友B:
ICD3和目标板能连接吗?

网友C:
你的目标板即单片机本身供电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