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单片机上电复位多次的问题。

楼主(2012-04-13):
5V供电,直接给液晶显示器供电,电流300mA左右,5V稳压成3.3V后再给LPC2138芯片,图中所画是复位电路。

问题:
上电后,首先单片机复位正常,此时液晶还没点亮。

然后液晶点亮,此时5V电压出现波动,通过示波器看,发现瞬间有0.5V压降。

这时候出现问题了,LPC2138再一次复位或者复位失败。

楼主:
觉得是这样的原因:

单片机第一次复位成功后,开始运行程序,点亮液晶

液晶点亮后,瞬间电流增加,导致5V波动,有0.5v的跳动,导致LPC2138的VDD只有3.3-0.5=2.8V,超出它的最小静态工作电压:3V,

此时,液晶显示稳定后,供电电压恢复至5V,但是LPC2138已经不能正常复位了。

该考虑怎样减少电源波动,还是其他因素?

网友A:
液晶点亮,此时5V电压出现波动,通过示波器看,发现瞬间有0.5V压降。

这说明你的 +5V 电源系统有问题. 起码驱动能力不足, 应该解决好这个问题.

网友B:
先加大滤波电容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换了一个开关电源,正常了。

但如果确实是电源的问题,那有没有方法解决呢?从单片机角度去避免,在电源波动存在的情况下。

4# xwj一开始加了1个16v 22UF的电解电容,没效果。待会再试试。

网友C:
瞬间跌落,就是电源调整率的问题,一直跌落,就是电源带载能力问题。调整率可以通过“柔性启动”的方法补救,带载能力不够就只有换电源了。程序不能解决所有问题,硬件才是天!

网友D:
2楼的分析很失败…

楼主:
回复 网友D:
求指教~

网友C:
我觉得分析倒是还可以,如果能断掉液晶背光再测下是否OK了就更好了,不过楼主用示波器看了电压波形,所以个人觉得9层是找准问题了,楼主失败在不知道该怎么办(对电源采取什么措施)

网友E:
我也遇到过相似的问题:使用试验电源12V/3A,整机为分步上电--控制板先上电,信道机后上电(信道机为一个整件),出现:信道机上电时,将12V电压拉低,造成控制板上DC/DC输出电压下降,ARM低电压复位。示波器实测为12V降至7V左右。后来,使用开关电源(实际工作也用开关电源,12V/42A),没有出现反复复位的问题。

网友F:
V+在液晶点亮时瞬间跌落,可以加一级RC后给MCU供电.

网友G:
单片机串个10K电阻。。。。,拿掉

网友H:
单片机串个10K电阻。。。。,拿掉
引用 网友G:

这个是复位,不是供电吧

网友I:
电路上的不详细啊!!!单片机传的电阻是复位用的吧???但是单片机的供电呢???

网友J:
AS1117即便是输入为4.5V的情况,输出也可以保证3.3V。最小压差为1.2V。楼主怎么能说因为5V降低0.5V,输出3.3V也同样降低0.5V那?

楼主:
回复 网友J:
我测的是前级,+5v的。

我再去测试一下3.3V输出的波形。

还有图上画的是复位电路,没画3.3V供电。抱歉,大家。

楼主:
回复 网友E:

恩恩恩,就是这样的问题。

因为现在手上还没有样机的开关电源,还不清楚到时候会不会遇到这样的情况。

采用另外的一个5V开关电源是没有出现故障的。

出现故障的电源是三科的一个直流稳压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