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尖峰处理

楼主(2012-04-13):
手上有个负反馈工作频率在350K的开关电源,输出12V直流,输出二极管两端的波形见图片,上面是二极管前端的波形,下面是二极管输出的波形,在二极管后面加了LC滤波,而且LC已经加得很大了,没什么很明显的效果,有没有什么办法把这个50mV的尖峰处理掉?

楼主:
跟一个搞电源的专业人士交流过,他说是二极管本身的特性造成的,没有办法处理掉。很无奈,望各位不吝指点一二。。。

网友A:
什么拓扑?怎么测量的?

楼主:
FLYBACK结构。开关变压器输出端二极管整流,整流后用LC滤波,图片中,上面一个波形是变压器与二极管之间,即为二极管的输入端。下面一个波形是是整流后经过LC滤波后的测试点的波形。

楼主:
以下是原理图,抓下来的,看不太清楚,测试的点用红色圈起来了,波形图中上面的波形是1号圈,下面的是2号圈

楼主:
不能沉,坐等指点

网友A:
怎么测量阿?直接测?

楼主:
不用示波器直接测还怎么测,大哥,你不是玩我吧

网友B:
和数字电路中的振铃现象的原理是一样的,怎么解决就不知道了

网友C:
这是电源的开关频率造成的。应该没有办法彻底去除。不知道你试验过共模电感吗?接在输出的电源和地上。

网友D:
有可能是通过空间过来的电磁干扰,  此时单纯靠LC滤波不行.
因为PCB走线和电感就是一个接收天线.

网友E:
常规手段已经没有办法了!
我就被这个噪声给害死了。 11楼说的对,只是滤波是去不掉的。

网友F:
楼主试着将频率降低一些,效果会不会好一点

楼主:
频率已经降过了,效果不明显。10楼的兄弟,共模电感怎么接?

网友D:
1)减少开关电源驱动部分、输出端整流部分的回路面积;
2)给变压器线包到初级地套上铜屏蔽;
3)减少变压器的漏感;
。。。
5)使用低干扰的PWM控制芯片。

楼主:
诚挚感谢各位同仁

网友G:
在二极管上在加一个RC吸收啊

网友H:
17楼:
在二极管上在加一个RC吸收啊

已经加了吧

网友D:
在二极管上在加一个RC吸收啊

初级、次级尖峰吸收电路一个都不能少。

网友I:
顶,我做的电源也是出现这个问题,不知道咋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