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达林顿管使用的问题

楼主:
小弟不才,找来这么个电路,出问题了。
输入大体是个±5V范围,这个达林顿对管总烧掉,是不是要在C端接电阻啊,我弄个10欧的,很烫,波形还失真。
有没有别的限流方式啊?
另,那个2K电阻我想去掉,可以吗?

楼主(2012-04-13):
哎呀发重复了,抱歉。

楼主:
期待高手解答,谢谢。

网友A:
遇上死区,直接短路了
一个还没来得及关闭,另一个已经打开,造成短路

网友B:
楼主的输入是PWM波还是什么,频率多少,变压器参数。
如果是PWM的话5V小了,输出还要有个隔直电容。
如果是低频或是直流电压那么线圈直接OVER,

楼主:
感谢5、6楼老师的解答哈。
这个我昨天问了一下,一开始的设计是只用BD681,直接100Hz以内的窄脉冲(大约250μs)驱动。
然后呢,为了能够给出正负双向,结果加了一个对管BD682,变成死区了(像5楼大大所述)。
为了避免死区,我按照模电书上说的,加了一个偏置,这下又有问题了,因为他们一直处于微导通,结果达林顿至少有一个马上烧毁了,这怎么解决呢?
我如果加上限流电阻(实验用过10、20、33欧),结果有的还烧毁,加到43之后,那波形失真太大了,这咋办呢?
模电书上没加限流电阻,说用输出回路加熔断器。但是那总烧总换保险也不是办法啊?哪位牛人给解答一下?

网友C:
需要知道负载情况

网友A:
用两个管脚分别输出驱动信号,一个管脚驱动上桥,一个驱动下桥,两个管脚输出信号交换时候,加点延时,

网友C:
输出应该有隔直电容,否则就有可能通过变压器线圈直流短路烧管子。

网友D:
就楼上说的对。

楼主:
认真领会……

网友E:
1. 上下2个 达林顿管发射极分别串联1R功率电阻;

2. 从输出接点到前面达林顿推挽驱动加上直流负反馈。稳定静态直流工作点。

楼主:
13楼Xmar老师,我加过10R的,达林顿都烧毁,就一直不敢加小的了。您看这个怎么个情况呢?
查规格书1A以上没问题,不知何解?是不是散新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