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摄像头很贵,能不能把报废的废电脑USB摄像头改装

楼主(2012-04-13):
用于8位单片机抓数据呢,

楼主:
拆开它,改装,行吗

楼主:
可以
引用 网友A:

给个链接啥的?

网友A:
直接用8位单片机抓数据,估计不行,速度太慢了。

单片机加个USB接口,通过USB接口和电脑USB摄像头连接,读取数据。

网友B:
5楼有没有好的源程序,推荐下
学习了

网友C:
应该可以: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