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STM32的I2C总线问题

楼主(2012-04-13):
各位大侠,小弟请教一下STM32的I2C总线问题,有些STM32具有两路I2C总线。是不是代表他们有各自的寄存器,可通过程序区分两路总线上的地址,还是说两路I2C上的地址不能相同,无法区分两路I2C上的地址。  I2C总线是不是支持热插拔。谢谢大家了

网友A:
1、他们有各自的寄存器;
2、两路应该是独立的,初始化的时候可以分别设置(作为从机)地址参数;
3、“I2C总线是不是支持热插拔”这个问题不太了解。可以看看这个帖子:
http://www.dzsc.com/dzbbs/20070511/2007652102967190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