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过LM2853么?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2-04-13):
上PCB 图来看看
还有你选的电容 电感 不要随意加大 注意下
输入输出电容的ESR

网友A:
datasheet中:
The recommended capacitors that may be used in the output
filter with the LM2853 are limited in value and ESR range
according to Table 1.

楼主:
pcb图如下面:

网友A:
烧是个什么情况:
空载是否正常?还是一上电就冒烟?

楼主:
这样吧,我自己焊了个实验板,没有问题。但是做了板子之后,焊了两块,一上电,一块输出2.2V,一块输出3.6V。到最后,输出2.2V的板子,输出了3.3V,和加上的源电源一样了,另一块输出0V了。

网友A:
排除焊接问题
把你试验板的IC 拆到做的板子上试试?

楼主:
焊接,没有问题,我都测试过。0负载也测试过了。我的感觉是这块片子很怕烫啊

网友B:
你 把电感在靠近一点

楼主:
我发现,虽然标的是1。2V,但是输出2.26V,其DAC输出是1.06V,不会是我直接把它参考源部分给弄坏了吧,这也太夸张了

网友A:
调试电源,通常的做法是输出端再串一磁珠或者0R电阻
第一次调试的时候,先断开 磁珠或者电阻 也就是空载的情况下看纹波和电压是否正常
一起正常后,焊接,接入负载。
第二次做板的时候可以删除这个器件。

楼主:
哦,谢谢!这倒是个好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