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FSMC的100pinSTM32怎么挂一个LCD和NANDFLASH?急!!

楼主(2012-04-13):
我用100引脚的STM32107FVCT6,已经挂了一个16位的SSD1963驱动4.3寸液晶屏,想再挂上一个8位的NANDFLASH,但是片选只有一个而且是复用的NE1和NCE2,我该怎样去片选这两个外设呢,假如是在高位地址加入与非门,可行吗?

楼主:
自己顶一个,不用100引脚的,我直接采用144的

网友A:
最基本的地址译码,增加几毛钱,请参考我的《iBoard 电子学堂》原理图。

网友B:
SN74LVC1G29DCUR

2 addr bits -> 3 selects

e.g.

A18 = 0 : NAND ( A17/A16 : ALE/CLE )
A18 = 1 : A17 = 0 : LCD ( A16 : RS )
A18 = 1 : A17 = 1 : FPGA/CPLD ( A16 : RS )

网友B:
[local]1[/localA17 A16 接法有所不同

网友B:
采用 SN74LVC1G29DCUR 的译码方案

网友C:
FSMC+SPI可以吗?

网友D(2015-04-07):
如果通过FSMC自己更加地址匹配片选脚,这个不行吧,NE1与NE2之间的容量只有A0~A26位,但如果将地址偏移至A17,则实际的宽度为A17~A26,只有10位,最低位作为奇偶区分命令和数据后,实际的数据访问宽度只有2的十次方,即1K的宽度,而一般的TFT屏幕,以320*240为例,则需要:75K的宽度,所以会越界,越界后应该不再是NE1控制,而是NE2了吧,即不能对全部的TFT的寄存器进行访问,而且随着访问地址的变化,作为地位地址的A18,A17也随着FSMC变化,以上个人看法没验证过。不过模拟并口或者程序控制片选可行,比如A18和A17作为IO控制当然可以,但这个用FSMC的话,就需要自己实现互斥访问。

网友E(2015-11-20):
挖坟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