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烧录时 IRC失败怎么办

楼主(2012-04-13):
我用的是单片机是义隆P153的,烧录的时候提示IRC失败,有人说是因为烧录时选择内部振荡的频率和时钟周期什么的没有与程序对应,我不知道要怎么对应打开编译软件WICEPLUS时设定的不算吗,还需要在程序中重新设定? 我看了芯片手册然后在代码中加入了以下设置,但烧录时还是IRC失败,到底是什么问题呢,或者是代码也没对?
_asm{
    MOV A,@0X01
    RESETW
    MOV A,@0X01
    CLKW
    MOV A,@0X01
    OSC1W
    MOV A,@0X01
    OSC2W
    MOV A,@0X01
    SUT1W
    MOV A,@0X01
    SUT0W
    MOV A,@0X00
    TYPE
    MOV A,@0X01
    CAL2W
    MOV A,@0X01
    CAL1
    MOV A,@0X01
    CAL0
   }

网友A:
如果你不需要准确的震荡时钟,那么IRC校准失败可以忽略,继续烧录即可。

网友B:
以前我们应广的IC有客户也是内部频率在烧录的时候调整得不够准确,原厂竟然帮我做了一版程序,把频率重新校准过来了,不知道他们怎么搞定。对于OTP来说,我感觉这种技术已经很先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