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mdk和IAR哪个用来开发STM32比较好啊!

楼主(2012-04-13):
请问mdk和IAR哪个用来开发STM32比较好啊!
最近学习STM32 ,主要是用mdk来开发的。但是学长说用IAR比较好,我想听听大家的意见和看法,请大家直言,我在这里不是一味的想知道那个好,也是想通过高手对不同开发工具的分析来知道自己的着眼点应该放在哪里

网友A:
奔驰车和宝马车哪个好呢?

道理一样,适合自己的最好。

楼主:
2# 香水城 但事物各有利弊,每种开发工具都有自己的优势和特点,我在这里不是一味的想知道那个好,也是想通过高手对不同开发工具的分析来知道自己的着眼点应该放在那里,只有通过分析,我以后再去选择软件的时候才会更有主见啊,是吧。

也许宝马再好,我还是会开自己的小熊猫,但是我想知道他好在哪里。

网友B:
mdk好吧?它是keil ,给arm公司收购了...

网友C:
比较习惯 IAR。

网友D:
都可以,适合自己就好

网友E:
已经习惯用IAR开发了

网友F:
都装就知道还是IAR好。

网友G:
建议用IAR

网友H:
用IAR吧,遇到问题还可以问问学长

网友I:
这两个我都用过,除了iar得编译速度比mdk快些(程序越大越明显)。这个是最明显的区别,剩下的基本没啥差距。那些从51转过来的新手建议用mdk,用一阵子之后熟练了再用iar.

网友J:
一个萝卜,一个白菜

网友K:
性能还是IAR好些,喜欢用哪个好那是萝卜白菜看个人所爱了.

网友L:
我两个都用过,感觉MDK的模拟仿真更直观一些,IAR的编辑器比MDK做的好,尤其是中文字符的处理

网友M:
IAR 有个可以仿真UCOS II的模块
MDK没有

网友M:
LZ你先下个MDK把STM32用的差不多之后再下个IAR用个几天,到时你再看呗。

网友N:
我觉得用啥都行, 对初学者来说, 关键是编辑环境, stm32的库挺复杂的, 好的编辑环境会使入门更快; 至于编译速度,代码优化,产生的文件的大小等可不用在意; 我推荐CoIDE+GCC, 编辑环境很好, 调试不如Keil.

网友O:
编程重要的不是环境,是思想.

网友P:
如果你现在是初学者,那就跟着大家用。。。
你周围最历害的那个人或是肯教你的那个人用什么,你就用什么?
事情就这么简单。。

网友Q:
你旁边的人用什么你就用什么,就这么简单,你第一个用的话,你想用那个就用哪个,有犹豫的时间,换一个新的也该入门了。

网友R:
我用的是MDK。

网友S:
都还不错,主要看习惯了

网友T:
似乎很多人都用IAR开发的

网友G:
适合自己就是最好的

网友U(2014-09-05):
IAR,必须的。

网友V:
呵呵,这个看工程,两个都装吧,反正硬盘空间够用了。

网友W:
看看大家的意见!!!!

网友X:
我用keil 编辑相对友好,调试也方便,但是也用IAR适用芯片多,编译也好

网友Y(2017-02-20):
请问有没有IAR for stm32的例程呢,自己在网上找了一下,都只有教程,没有例程呢?

网友Z:
引用 网友Y:
请问有没有IAR for stm32的例程呢,自己在网上找了一下,都只有教程,没有例程呢? ...

IAR 最好的就是例程了,安装了后,就自带例程,

打开HELP\INFORMATION CENTER菜单,就可以看到EXAMPLE PROJECTS选项。

例程应有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