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运放的选择问题(3选1)

楼主(2012-04-13):
使用标准电压反馈型运放设计一个电路,要求对输入的音频信号进行1000倍放大,在音频域内增益波动不超过正负0.2dB,输出幅度不小于12V,输出电流峰值不小于10mA,请设计电路并选择运放。

1.ADTL082
2.SSM2019
3.AD812实现
本人不才,请教各位大虾,选择什么样的运放可以满足以上要求呢?

楼主:
把这3个运放的pdf贴出来供参考

网友:
在有想法和方案的情况下百问不如一做,自己动手去做,会有很多收获

网友A:
供电电压都没画出

楼主:
本电路是双电源供电,+-5V

楼主:
输出仅仅对带宽内平坦度有要求

楼主:
要实现1000倍放大20Hz~20kHz带内衰减不超过正负0.2dB,除了关注运放的增益带宽积以外,还需要注意低频段高通滤波器的截止频率。

楼主:
两级ADTL082 ,上限-0.2dB频率到了35kHz以上,效果一般。但是随后我用SSM2019和AD812实现,就出现了问题。感觉前者的带内平坦度不够,后者在万用板上很容易自激。
请问怎么解决呢?

3# 9721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