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复位IC的复位电压选择问题

楼主(2012-04-13):
(无正文)

网友A:
选择比单片机正常工作电压稍微高一点就Ok了,不要太靠近电源电压。

网友A:
比如正常工作电压时3-5V的,选3.08就可以(注意复位芯片的复位电压值也是个区间,最低区间值要高于3V哈。

楼主:
还是没太明白,正常板间电压是3.3V,

楼主:
有没有能够给个详细讲解的啊,让小生顿悟一下啊,谢谢啊

网友B:
我的理解是这样的:
要从复位的原理来看,复位一般都是低有效的,电压没到达某个数值之前,是有段上升时间的,而这个上升时间就是复位时间。只有在复位OK之前,所有的电源都已经上电好了,才能起机。
因此,选择什么样的电压值的复位IC,需要了解一下平台的复位时间。
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在正常工作的时候,可能系统电源电压值会降低,如需要大量抽电的时候。如果系统的电压降低了,使得复位IC 的输出电压值低于复位IC的标称电压值,就会引发复位。
这也就是一般选择复位IC的电压低于系统电压的缘故。

网友A:
简单给你说就是在单片机供电电压降落到不能正常工作的范围之前,先用复位芯片把单片机控制在复位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