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电流10A,用一个电阻怎么计算其功率?

楼主(2012-04-13):
3.7V电池用万用表测短路电流瞬间9A,按照10A来计算。如果用一个电阻加载的话,该电阻功率怎么计算?I*I*R还是U*U/R来计算?如果IIR的话是10*10*R吗?如果UU/R的话是3.7*3.7/R吗?

网友A:
电阻的功耗计算是等价的.
不过电池能量就不对了, 因为电池有内阻

网友B:
理想主义一点看,3.7V短路测试电流10A,内阻就是0.37欧。此时若外接一个电阻R,那么电流就是3.7/(0.37+R),功率是电流的平方乘电阻,当R也取0.37欧的时候有最大功率。

网友C:
实际应该比0.37欧小,因为电流表也有电阻,有一种专门测内阻的的表可直接测出内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