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STM32F103C8T6上奇怪的RTC Alarm问题

楼主(2012-04-13):
只要执行过RTC_SetAlarm(alarm),后面的RTC_WaitForLastTask()函数就会陷入内部的死循环,RTOFF永远是0,这是什么原因呢?
……
RTC_SetAlarm(alarm);
RTC_WaitForLastTask();
……
在这之前已经配置好了系统时钟(8MHz, HSE)和RTC时钟源(LSE)及中断
已经验证过RTC正在运行(LSE工作正常),RTC_GetCounter()返回的秒计数没有问题。
程序中使用的固件库是3.3.0版

楼主:
看来大家都没有遇到过?有过成功经验的也给分享一下吧,免得以后再有人走弯路。
如果我找到问题原因,会及时更新此贴,和大家分享。当然更希望能够在此得到高手的帮助。
再补充一点,测试程序是在固件库提供的模板上改的。

网友A:
我没有用过stm32的内库~ 都是自己写的库~我没有发现过这个问题~应该是那个步骤~你还没有闹对

网友B:
STM32F1的固件库,最新V3.5.0。

LZ你从库里找一个RTC的例子跑一下,自己比较一下代码么。

楼主:
我没有用过stm32的内库~ 都是自己写的库~我没有发现过这个问题~应该是那个步骤~你还没有闹对
引用 网友A:
现在看起来肯定是这样的。非常感谢你提供的帮助。
我现在遇到的问题是什么条件下会造成这种后果一时难以确定,还没有理清头绪。

楼主:
STM32F1的固件库,最新V3.5.0。

LZ你从库里找一个RTC的例子跑一下,自己比较一下代码么。
引用 网友B:

V3.3.0和V3.5.0的固件库我都看过了,刚好缺少关于RTC Alarm相关的范例。现在我的测试程序里,RTC的初始化,秒中断等等都是正常的,就剩下Alarm这里没解决。

网友B:
RTC初始化代码里

/* Enable PWR and BKP clocks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PWR | RCC_APB1Periph_BKP, ENABLE);

  /* Allow access to BKP Domain */
  PWR_BackupAccessCmd(ENABLE);

之类的配置过没有?

楼主:
RTC初始化代码里

/* Enable PWR and BKP clocks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PWR | RCC_APB1Periph_BKP, ENABLE);

  /* Allow access to BKP Domain */
  PWR_BackupAccessCmd(ENABLE);

之类的 ...
引用 网友B:

lut1lut: 太感谢你了, 就是这个问题.
我的程序里把这两条语句写到InitRTC()里面了, 结果随着BKP_DR1取值的判断被略过了. 现在改成下面的样子, 可以正常调用RTC_SetAlarm()函数了. 不过我还有一点没弄明白: 为什么只有写alarm寄存器会出错呢?

楼主:
唉, ST的网站真是慢啊, 晚上基本上打不开网页.

网友C(2013-11-19):
引用 楼主:
lut1lut: 太感谢你了, 就是这个问题.
我的程序里把这两条语句写到InitRTC()里面了, 结果随着BKP_DR1取值 ...

其实不止是SetAlarm(),所有针对RTC寄存器的设置都会出错,因为RTC在备份域、寄存器是挂在APB1总线上的,所以访问RTC寄存器需要2个先决条件:
1)APB1时钟使能
2)允许访问BKP区域,就是PWR_CR的 DPB 位需要置1。
这就是那2条语句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