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试编程题

楼主(2012-04-13):
题目:
编写一个程序,开启3个线程,这3个线程的ID分别为A、B、C,每个线程将自己的ID在屏幕上打印10遍,要求输出结果必须按ABC的顺序显示;如:ABCABC….依次递推。
求解答:
1、这道题是否适合使用pthread_cond_t?使用sem_t是否更合适。
2、pthread_cond_signal只能唤醒pthread_cond_wait状态下的线程,为什么linux会这么设计?有什么好处?

网友A:
1适合
2没有wait的进程不需要唤醒,这样能提高效率

网友B:
加个控制标识就可以了,如果是1A打印,设置为2,如果是2B打印,再设置为3,如果是3C打印,再设置为1.
依次类推。

网友C:
比较基础的题目